[维修求助]
各位谁知道如何区分各种苹果屏幕

楼主(2016-11-04):
据我了解,苹果屏幕 有纯原装,就是拆机屏幕
还有后压屏幕,他们一般说的后压屏幕是什么屏幕,后压盖板还是后压排线。
还有组装屏幕,还有国产屏幕。   纯原屏幕和压排屏幕如何区分,另外国产屏幕组装屏幕 原装屏幕如何区分。
希望各位朋友有经验的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 我不会修苹果 但是用的是苹果

网友:
后压的  都是压得盖板    原装屏幕  排线上面带苹果标志  另外液晶屏跟盖板贴合的比较紧  组装屏幕做不到贴合的那么紧          听说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难区分的。6和6P的组装屏也就是国产屏,不带苹果标志,原装的屏是带一个小苹果标志的。全原和原装后压屏有点难分。后压排线的屏就难分了。压排线的排线部位比原装的厚一点的胶。还有组装压原排线的。所以有点难分的。5和5S的屏,没有苹果标志看,排线硬一点组装的。也可以从屏幕色彩可以看出来。原装的屏因为用的久了会发黄。色彩没有组装的好了。6S和6SP还没有出组装的。市面上你去换屏的基本上都是后压的屏。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纯原的屏。最多的就是原装后压的。图上是6P原装屏,上面有个小苹果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分,据说市面上大部分是后压屏

网友:
组装屏排线硬一点

网友:
我在实地的时候每周都会去华强北一次,行内是这样的,分两种一种是国产屏,天马的国产屏比较好一点,第二种是后压屏就是所谓的原装屏,全新拆机的原装屏一般被老外高价采购啦,原装屏很好区分,排线上有个苹果标志!

网友:
4楼大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

网友A:
我不懂进来学习下。一般按照价格来区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懂进来学习下。一般按照价格来区分。。

按照价格也不太好分,手机屏幕水真的太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价格也不太好分,手机屏幕水真的太深了

好吧,同行的话还是好点

网友:
貌似忽悠同行都没问题O(∩_∩)O~

网友:
主要看画质

网友C:
生在天朝就认命吧  全是山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生在天朝就认命吧  全是山寨

基本上都是山寨货,这个我深有感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上都是山寨货,这个我深有感触

懂行就不会被坑!

网友:
哦哦,终于知道了

网友:
手机维修 水深啊

网友:
苹果的水很深的,不光是配件,就是保修也有很多门道和说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