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A770T-UD3不跑码

楼主(2016-11-05):
技嘉MA770T-UD3不跑码,通电触发上电,量各电感电压都有,诊断卡上时钟复位灯亮,这板桥虚的多,果断上BGA焊台,加焊后上电跑码,亮机。

网友A:
这个是双桥的板子 ,加焊南桥吗

网友:
可以 简单明了 以后遇到了我也上BGA

网友:
AMD 的干北桥吗

网友:
不上个图,看看吗

网友:
如果上个图,也知道是做的是哪个桥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,我做桥的少,不过AMD的北桥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这样简简单单的发贴  还无图  有刷分嫌疑  要注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双桥的板子 ,加焊南桥吗

肯定是南桥了,,,,,不复位你说先加焊那个,哈哈

网友:
直接干桥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