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300黑屏维修.

楼主(2016-11-05):
此本开机正常,开机以后黑屏,测屏主板上各种元件参数正常。换了屏也是一样。仔细测主板上屏接口部分有一个电阻短路导致黑屏。

网友:
电阻短路  你确定   不是电容,。。、

网友:
电阻不会短路吧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的吧,实地的学员就是历害,一语道破!

网友:
电阻电容 傻傻分不清楚

网友:
有电路 一起分析下,

网友:
是EDID还是VDD    VCC

网友:
这样也行,醉了!!

网友:
你这是来搞笑的还是干嘛的

网友:
电阻?????????短路?

网友:
电阻是什么信号你也没查查看嘛

网友:
电容电阻又如何楼主不是修好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暗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