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3X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荣耀3X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

  一、单板故障现象

  WIFI打不开

  二、原因分析

  (1)经检查主板外观无明显外观损坏,重新装配手机,测试蓝牙WIFI功能,WIFI打不开,蓝牙能打开,功能正常。

  (2)BT/WIFI共用一个芯片,BT良好可说明U2201的启动电压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。

  (3)用万用表测量VCN28 2.8V(C2201),测量VCN33 3.3V(C2210),测量VCN18 1.8V(C2206),综上所述,电压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初步可判断芯片U2201本体损坏。

华为荣耀3X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

  三、最终结果

  更换U2201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

  对于售后维修的主板,器件漏贴、错料 、虚焊的现象比较少,维修时我们重点排查易损坏器件,如玻璃芯片、基带芯片等,测量关键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大哥。。图纸一般都是哪找的

网友:
资料写得好,思路清晰,详细易懂!

网友(2018-09-14):
hi  neeed bios u have plz share

网友:
楼主是在工厂修华为板吧,我之前也在工厂修过别的品牌,像这种WIFI不良的,大部分3.3供电二极体值不正常,量一下直接换,想都不带想的。换了不行再查其它
原来是个坟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