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3X不识SD卡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荣耀3X不识SD卡维修案例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不识SD卡

  二、原因分析

  1、关键电压:根据下面的顺序依次测量电压,测量各个电压正常。

华为荣耀3X不识SD卡维修 图1

  2、分析异常信号

  (1)首先目检J1403无断针、变形等现象;

  (2)量SD卡的在位信号SD_DET 1.8V正常;

  (3)插上SD卡,开机量连接口器上的VMCH_PMU电压正常;

  (4)量MC1CK时钟信号正常;

  (5)量J1403针脚的对地阻抗,发现DAT1对地无穷大。

  (6)拆下Z1401,量其PIN A2的MC1DA1信号脚对地阻抗正常,则CPU正常,如此可见是由Z1401的A3脚虚焊导致。

华为荣耀3X不识SD卡维修 图2

  三、最终结果

  更换Z1401后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经验总结

  SD卡故障首先查连接器外观,多半是连接器问题,然后量电压和在位信号,最后量连接器脚的对地阻抗。

网友:
资料很详细,感谢楼主分享出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