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焊盘拖锡和除胶后锡点容易连在一起??

楼主(2016-11-05):
为什么我焊盘拖锡和除胶后锡点容易连在一起??最近重点在练习拖锡和除胶,可以弄的很干净,点也会掉,但是还好,主要是弄好以后,有些锡点容易连在一起,需要绿油隔开,如何做到不连锡

网友A:
锡点很容易连在一起,是不是用吸锡带拖拖拖成这样了?还是除胶的时候除大了?
本来就是连的 除胶用吸锡线?
详情

网友:
力度是关键,多练习就行了

网友:
拖时,太用力了,而且时间太长了吧

网友:
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。

网友:
看见大神用绿油都是必须的啊

网友:
温度没有 到就托,肯定是这样了

网友:
关键是露铜了

网友:
拖露铜了 当然会连了 不过大芯片多多少少都会露铜的

网友:
力度小一点,你的铜皮都漏出来啦就会连锡的

网友:
悬空拖,洛铁头多占点锡球

网友:
如此的有些需要绿油处理了 控制好温度多联系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力度用大了,烙铁温度高点,力度均匀拖动,要不会把铜皮给拖出来。。

网友:
温度和手法问题,多多练习。

网友:
多撬,自己感觉温度,直到撬下来不漏铜就可以了

网友:
烙铁用力拖时间久就会这样

网友:
你用力过大造成的,另外你烙铁的温度不够。或者说你的焊盘已经凉了你还没拔锡搞干净

网友:
只要靠感觉,要不然漏的更多

网友:
总结大神们的话,就是太粗暴了

网友B:
温度、速度和用力控制好了就好很多
バ幸福De右岸
这个就需要自己多加练习啦,自己掌握技巧就可以啦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温度、速度和用力控制好了就好很多

这个就需要自己多加练习啦,自己掌握技巧就可以啦

网友:
一般到一起的话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点,补绿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锡点很容易连在一起,是不是用吸锡带拖拖拖成这样了?还是除胶的时候除大了?

本来就是连的 除胶用吸锡线?

网友:
不要 拖 先上低温锡,,再风枪加铲刀 直接铲啊,,

网友:
对啊,先上低温锡,然后用刀把焊盘胶弄干净,然后在拖锡,最后用吸锡带把焊盘的锡拖干净,我自己感觉问题是太用力了,然后在焊盘胶弄干净后拖锡时间太长了

网友:
你烙铁温度高了,低一点

网友:
连在一起是因为你把焊盘上的绝缘漆刮掉了

网友:
你用用力拖锡的缘故!

网友:
用力太猛了吧你,用高温、轻快移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