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AOHK8MB6EO

楼主(2016-11-05):
很多的这款机器就是没待机通病,不过隔离。。。。。有很多人都是放COMS就好了的。但是这样后不稳。以前碰到过,虽然简单但是会反,对于一些保修一个月的维修店来说是哟偶一定的风险的。

    我在这也上传一下我怎么解决的 直接去掉PU12就好了   可以充电100%解决 。修到过10多台到现在最久的6个月没返修              一些放COMS的不稳定,你们为赚钱的话也可以。     具体PU12在光驱接口这里     拆开后壳就可以看见了的

网友:
不要在意图上的指标   这是我复制过来的,别在意   主要你们还是看PU12

网友:
拆掉PU12就等于了把这个触发器的保护功能去掉了

网友:
这个SONY板子上比较多呀,不过没有想过取PU12.

网友:
破坏了 原有的保护隔离设计

网友:
这个几乎也没什么用的。大断了还是有保护的。没有破坏照常使用

网友:
主要还是PU10    PU11   PU12其中的一个管子有问题,把RTCVCC的电直接就控制PQ50导通了。之所以你们放COMS能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只是根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