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 CQ45主板,独显 SLJ8F i5板号6050A2493101-MB-A02

楼主(2016-11-05):
HP Compaq CQ45主板,独显 SLJ8F  i5板号6050A2493101-MB-A02,今天接到故障是开机正常,找不到启动盘。偶尔也能进系统,换硬盘,换链接线。一样。测硬盘供电正常,数据线阻正常。晕先刷个BIOS吧,在网上下了个刷上开机1.1A无集显供电。难道是BIOS不对吗?刷回备份的也是一样。漫长的刷BIOS下载10几个多是一样无集显供电(全部在接屏的情况下)看看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!谢谢!

网友:
CPU已经在其他什么测试是好的。

网友:
在X宝买一个吧  X宝上面还是很多靠谱的

网友:
内存不过吧?

网友:
这个机器挑BIOS挑的 要死 论坛上的很多都不对应
我这有个半个小时掉电的 也是刷了很多 都不亮  还是刷回备份的能亮 掉电

网友:
感谢大家,机器修复。EC上的BIOS我换成2M的芯片就不行,后来改成1M的芯片重新写了备份的BIOS就开机了。单开机亮机慢,后来在论坛下了个南桥BIOS就正常了。谢谢大家!

网友:
内存过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