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利尔a.leal 190A显示器程序

楼主(2016-11-05):
  今天接修一台澳利尔19液晶,故障现象为指示灯闪,不亮。
  拆机测供电5V 12V正常,再测驱动板3.3V正常,就是不亮。怀疑程序问题。因为这杂牌显示器,程序实在不好找。论坛里也没有。某宝5块大洋,写入OK亮机。但好像不是原厂程序,但功能都好用。下面附上程序供大家分享!带上屏和驱动板图片,按键板是4针的,大家自己对号入座!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确实是少 但是刷通用的能用就好

网友:
澳利尔-这显示器,很杂的牌子,还没遇到这牌子

网友:
杂牌的 只能找通用的  原机的难上加难

网友:
这个牌子的没见过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必须加分

网友:
从没看见过这种显示器,等遇见了来下载

网友:
通用程序可以用吗

网友:
没听过的杂牌

网友:
只能找通用的  原机的难上加难

网友:
留着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