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不上电,电源指示灯灭 ?

楼主(2016-11-05):
一台 HP CQ40 ,插电流表,电源口指示灯亮,待机 3v 5v 正常,按下开关,电流表跑到0.1度,然后掉电为0 ,指示灯灭,3V 5v 消失。

刷了 BIOS ,故障依旧
有人修到这样的问题吗 ?

板号: LA -4114P  AMD独立显卡的。

网友:
掉电后灯灭还能不能触发,感觉会不会是转换后续电压短路

网友:
这个BIOS版本要多刷几个 最好是多刷几个 版本不一样 不通电

网友:
转换电压问题吧

网友:
打过各大电感阻值吗?

网友:
不能再次触发,各电感阻值正常

网友A:
have check isl power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ave check isl power?

人才啊,这英文整的那么专业啊

网友:
开机之前3.3和5V有木有啊,如果有按开关没有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支持,忙活了大半天,终于搞好了,是北桥短路了,换了一个亮机了,但是进不去系统,后来又换了一个,终于好了

网友:
好多版本的BIOS 这个机器

网友:
保护了,有无短路是线性没

网友:
搞好了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