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C 待机小 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05):
E430C  待机小 不触发  线性有   3V   5V  没有  QILE1 LA-8131P

只有一个  U5 BIOS

网友:
EC_RSMRST #  恒低

网友:
这个估计后级有短路的 E430我修到过二次19v短路 不大短 无待机

网友:
有待机

待机 小

网友:
查下ec 桥 待机吧

网友:
BIOS刷过了啊 ???

网友:
查查BM#,为高,就没有待机,正常应为低

网友(2016-12-05):
我的机器待机0.04,不触发

网友:
我修了一台是PU401的BN1和BN2没有电压。换EC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