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3跑码一分钟怪问题

楼主(2016-11-05):
求助联想L-IG41M3跑码一分钟就烧CPU电源芯片(NCP5395T)40脚的供电电阻R358。打阻没有短路阻止变小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NCP5395T高烧,月饼老师看看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查一下反馈吧

网友:
反馈有问题吧,还有,换个CPU试下

网友A:
问题找到了是Q15的G与S级短路。

网友:
反馈电压不对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找到了是Q15的G与S级短路。

找到问题就好

网友:
下管GS短路  还不会造成断电保护  挺坑的故障

网友:
把电容和芯片换了。

网友:
c264这个电容可能这个有漏电

网友:
把旁边的东西都查一下试试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GS应该第一步就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