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  1、现象或问题描述

  不开机,上电后长按开机键,电流在0-400MA来回跳动,放开后掉为0MA。

  2、问题分析

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分析:单板接上程控电源按开机键,电流在0-400MA来回跳动,放开后电流掉为0,长按住开机键测量VDD18_PMU=1.8V、VPROC_PMU=1.2V,VDD28_PMU=0,良品板VDD28_PMU为2.8V,经测量VDD28_PMU线路短路。

  3、解决过程

  逐一拆卸VDD28_PMU线路上的器件,拆卸C1212后,单板可以正常开机,更换C1212故障修复。

  4、问题拓展

  问题分析:

  不开机的机子先用程控电源看单板的电流,排除软件问题后,逐一测量单板的启动电压Vcore=1.1V,VPROC=1.2V、VIO18=1.8V,VIO28=2.8V,如果输出电压正常,再测量32K、26M和RESETB等线路,如果电压不正常,根据故障线路更换对应的器件。

网友:
资料写得很好,详细易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