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Ascend G7 听筒无声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Ascend G7 听筒无声维修案例

  一、现象问题描述

  打电话无法听到对方说话,免提可以听到对方说话。

  二、分析思路

  听筒无声,首先考虑的是不是听筒本体有问题,再量测是否为主板问题。

  三、定位过程

  (1)目检听筒线路相关器件外观OK。

  备注:排除金PAD点氧化导致听筒与主板接触不良。

  (2)量测CDC_EAR_M线路测量点(L1802)、CDC_EAR_P线路测量点(L1801)两条模拟差分信号阻抗是否正常。量测发现L1802 PIN2阻抗偏大。

华为Ascend G7 听筒无声维修 图1

华为Ascend G7 听筒无声维修 图2

  (3)量测L1802连通性,发现两端阻抗100多,正常为0,故初步判定为L1802损坏。

  四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L1802后,故障修复。

  五、经验总结与建议

华为Ascend G7 听筒无声维修 图3

  1、听筒无声可以优先考虑:L1802、L1801两个电感本体是否损坏和CODEC芯片输出阻抗是否异常入手。

  2、听筒杂音一些是由C1816、C1813、C1812这几个电容引起的,其主要功能为滤除其他信号干扰。还有一些是听筒防尘网损坏引起的。

网友:
听筒电路虽然简单,但是写得很详细!

网友:
维修流程 维修完全可以参考  鼓励发帖 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