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2381液晶显示器维修之谈

楼主(2016-11-05):
客户拿过来一台显示器,说不开机,我测了下,用稳压电源通电12V,发现灯不亮,稳压电源在0.55A,然后拆机,这设备很真不好拆,先把底座的6个螺钉拆出来,把底座取下来,然后板后小盖,好不容易取下来,测量电压有5V输给驱动板,第一脚红色线表的是NC是空脚,最后换了个HX6822芯片成功点亮!     总结:
               1.这台显示器,HX6822芯片芯片很容易坏!
                2.拆机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,拆机方法!
                3.这类显示器一般不好休息,总结经验!

网友:
HX6822都换了,如果不是拆机件,那成本比换板可能还高呢

网友:
技术高就是好。

网友:
主芯片很少去换,买芯片不划算的,维修价格很难提现在

网友:
高人啊连主芯片都换.

网友A:
话说我都没看出来芯片焊过

网友:
这是通病吗

网友:
这显示器,质量确实很一般

网友:
没看出来主芯片换过。U9到 是换过。

网友:
芯片换过清洗了?  没痕迹

网友:
主控芯片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话说我都没看出来芯片焊过

有一个星期了,刚修一个这样的显示器,就是换了U9,换掉电解电容,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一个星期了,刚修一个这样的显示器,就是换了U9,换掉电解电容,就好了。

但凡你帮我判断主芯片坏的,我都是换板子因为两个价格差不多

网友:
看楼主还焊了LM1117

网友:
遇见芯片问题一般直接换板,芯片好难搞

网友:
哈哈,找我啊,一定可以帮你搞定。经常遇到这款机型。

网友:
主芯片坏,一般是换驱动板。

网友:
还是换板稳定点吧

网友:
换主控还不如直接换驱动板

网友:
这种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不知道怎么判断主芯片坏

网友:
LZ这照片照的是用显微镜放大的?

网友:
芯片很少换都是直接换板的

网友:
6822是主芯片吗 这种芯片你也有备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