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FG981-w2不通电

楼主(2016-11-05):
一台液晶显示器方正FG981-w2不通电 拆机测量电压无输出 修好电源后输出5 V 12V 电压正常 但还是开不了机  ..该主板板号:715G1558-1-BJ。求该主板MCU程序  谢谢

网友A:
最好能给出板号及屏型号

网友:
机器型号是什么  提供一下

网友:
屏型号提供下

网友:
自己搜一下吧,这个是有的,好像还是通病坏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能给出板号及屏型号

太粗心了 没接灯管试。。后来接灯管试了能点亮 .. 是指示灯坏了 ...

网友:
太粗心了 没接灯管试。。后来接灯管试了能点亮 .. 是指示灯坏了 ...

网友:
自己范的小错误一般发现不了,你自己能找到原因,佩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粗心了 没接灯管试。。后来接灯管试了能点亮 .. 是指示灯坏了 ...

指示灯坏了,就直接拆机了

网友:
一般这种先测量下开关电压是否正常有无跳变

网友:
灯管都不接 厉害呵呵下次得细心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要没有,还是出5元去淘一个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