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G41R 主板上有零件烧毁 哪位手上有这主板

楼主(2016-11-05):
手上又快DELL MIG41R 主板上有零件烧毁 哪位手上有这主板 烧坏位置是U19 零件上只能看到AP字样 它第一脚是接地的 想不出是什么原件
主板
DELL

网友:
第一脚接 地的 是不是芯片短路拉低了 如果是PWM芯片 1脚是供电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 糊了的芯片是APL5930 1.5转1.05的芯片 笔记本上拆了个 用一会烧了 后来改了个二极管压降到1。0V 测试一天没问题

网友:
APL5930和联想一体机的那个通病芯片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