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4HR 有3V 无5V

楼主(2016-11-05):
机器拿来 无进水·插电 待机0.31 感觉不点高··测3V5V 只有3V 5V只有0.9   测试到EC80 无5V 开启电压 强行拉一个电压 3V 5V 都出来了···但还是不出发 感觉还是哪里有问题···这没图纸··有没修过此问题的··

网友:
换待机试过吗?

网友:
待机芯片换了··

网友:
应该少个电压, LID VSUS_ON  AC_IN_OC#这几个正常不

网友:
有的机器开机之前就是只有1个电压 的你I查过图纸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