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显示异常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荣耀畅玩4X显示异常故障维修

     机型: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   一、故障现象

     有5台整机在组装线上出现显示异常,故障机屏幕中间显示一条暗影,更换A壳后显示正常,但过几分钟后故障又重现,确认是单板故障。

     二、分析过程

     1、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,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。

     2、把整机拆成单板,目检LCD BTB(J2001)外观无虚焊、连锡、偏位等异常现象。

     3、手机在更换新的A壳后,能正常显示数分钟,并且只有屏幕中间才有暗影;说明:1)LCD背光电压正常,2)LCD偏置电压正常,3)LCD IO电源正常。

     4、测量J2001的pin10、12、16、18、22、24、28、30、34、36的对地阻抗为460欧姆,和OK板的阻抗一样,说明高速数字差分信号从CPU到J2001的通路正常。

     5、显示电路有五组MIPI信号线,每组信号是由CPU单独输出;在开机状态下,测量T2001~T2005的电压在1.2V上下跳动,和OK板的电压一样;初步判断U501失效,但在更换U501后,故障依旧。

     6、单板送到组装线之前,维修员会对单板进行简单的MMI测试,前端没问题,送到后端出问题,在排除CPU失效后,怀疑J2001与FPC接触不良,用放大镜检查J2001,发现J2001有轻微变形,判断J2001失效。

     三、处理结果

     更换J2001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   四、总结

     在分析故障单板时,要结合实际来分析;比如显示花屏故障,LCD能显示,说明背光升压电压已正常输出,然后判断花屏的程度,如果屏幕全白,有可能是偏置电压无输出;如果屏幕有几种颜色的花屏,可能是共模电感失效,总之要随机应变。

     相关电路图

网友:
维修流程思路清晰易懂!

网友(2017-10-06):
看着像是转载。

网友:
不错,留着备用了!!!!!!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楼主的思路清晰明了。原来是座子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不得不说路子都很清晰,是厂里的测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