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指南针失效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为荣耀畅玩4X指南针失效故障维修

  机型: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

  一、故障现象

  手机测MMI时,指南针测试项Fail。

  二、分析过程

  1、首先升级软件到最新版本,故障依旧,然后目检单板外观良好。

  2、进入MMI测试接近光&环境光、重力感应功能正常,但指南针功能失效。

  3、重力感应&陀螺仪、指南针、接近光3个传感器共用I2C2总线,重力感应和接近光功能正常说明I2C2总线正常。

  4、电源方面,重力感应&陀螺仪、指南针、接近光3个传感器的VDD均使用LDO2_2P8和LDO5_1P8的传感器专用电源,该电源由PMU芯片的LDO输出。而指南针、接近光功能正常说明LDO2_2P8和 LDO5_1P8电压正常。

  5、由以上分析,判断U2202失效的可能性较大。

  三、处理结果

  更换U2202,重新测试,故障排除。

  四、总结

  维修传感器类故障时,先要确定是其中一个传感器失效还是所有传感器都失效,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维修,传感器的I2C2总线和电源是共用的,若只有一个传感器失效,大多是本体失效;若所有传感器都失效,CPU失效的可能性较大。

  电路原理分析

  U2202是一种高集成度的微型三轴电子指南针,用以感知三维的磁场信息。PMU为其提供2.85V供电电源和1.8V IO口电源,通过I2C与CPU进行通信。通过COMPASS_RST_N进行中断请求。

网友:
维修流程图思路清晰易懂!

网友:
都是售后的资料吗、、

网友:
厉害,初学者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