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荣耀畅玩4X 射频单元——GPS、 WiFi通道分析

楼主(2016-11-05):
  华为荣耀畅玩4X 射频单元——GPS、 WiFi通道分析

  1、GPS通道

  电路原理图

  电路原理分析:

  GPS信号经过天线和一组匹配后进入SAW滤波器,然后进入一个低噪声放大器,通过第二颗SAW后进入BCM4752芯片。

  故障分析处理流程:

  如果GPS没有信号,首先检查天线和天线弹脚是否连接好;如果连接好了,测试LNA后端是否有信号(GPS没有测试座,需要焊射频线测试),如果没有信号,更换LNA,如果没有效果,电路亦没有缺件,则返厂维修。

  2、WiFi通道

  电路原理图:

  电路原理分析:

  WiFi信号通过天线,经过一颗双工器,再经过一颗滤波器,进入芯片BCM4343S。

  故障处理流程:

  WiFi没有测试口,需要焊射频线测试,分段检查信号是否正常,尝试在双工器输入,输出两端,SAW滤波器输入和输出两端点测信号功率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,可以尝试更换滤波器进行验证。如果没有缺件或漏焊,则芯片原因较大,返厂维修。

网友:
售后维修流程图,不错感谢你分享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