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a043进水,不开机。

楼主(2016-11-05):
nm-a043进水,来的时候没待机,处理好进水,换了待机芯片,换了ec,有待机,可以触发了,电流上到0.65掉电,上诊断卡看代码:a1-b7-02就掉电了,刷了bios一样。。是不是我bios不对呢   。。ec是拆机的    这机通病是bios。。不对就会掉电。。谁有这能用的bios。。下了几个都不行   。

网友:
多找几个BIOS来刷

网友A:
这机器的BIOS  论坛很多吧  继续刷

网友B:
看下是不是断线了。进水容易断线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下是不是断线了。进水容易断线的

客户吹。。退了。。唉。。都修到开机。。电流上到0.65.。测所有电压都有了。。除了集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的BIOS  论坛很多吧  继续刷

刷了很多个都不行。。没什么思路了,跟着时序跑了。。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除了集显

网友:
刷到心凉了

网友:
我的一个e430开机网卡报错,刷很多bios了,也是刷到心凉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客户吹。。退了。。唉。。都修到开机。。电流上到0.65.。测所有电压都有了。。除了集显

没办法,最近我也遇到几个都是送客了。三无机器。

网友:
多可惜呀,还是基本功没练好,要是徐老师,一定弄得好。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查查 PCB贯穿孔处容易腐蚀断线

网友:
"进水的地方查查 PCB贯穿孔处容易腐蚀断线",楼上说的真经典,学习了!

网友:
这个必须得顶上。

网友:
现在,bios很难找了,我都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