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7Xm 主板刷完BIOS怎么网卡重启才能使用

楼主(2016-11-05):
IS7Xm 主板刷完BIOS怎么网卡重启才能使用 开机后是叹号重启就好了 好像是INTEL网卡的MAC没了 怎么写?

网友:
现在的BIOS都已经把网卡的mac地址写进去了???

网友A:
这样的故障  我真没碰到过     换个网卡看看呢

网友:
运行看下IPCONFIG应该就有了吧。

网友B:
可以看到有无MAC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看到有无MAC地址

有MAC地址, 就是不能自动上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故障  我真没碰到过     换个网卡看看呢

这是刷完BIOS后出现的 之前报ME ERRor

网友:
这个是bios中 gbe模块版本不对,我也遇到了还没解决,在找原机bios

网友:
is7xm 这个版号联想很对机器都在用,各型号bios不通用,有些点不亮,有些点亮了usb不能用,还有就是网卡问题的。最好找同物料号的bios  联想的物料号主板上有 11S开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