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 REV1.0图纸

楼主(2016-11-05):
GA-B75M-D3V REV1.0图纸

网友A(2020-09-06):
下载10分,能不能便宜一点?10分就是10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10分,能不能便宜一点?10分就是10元。

我想要1.1版的,没有找到,不知1.0的是不是一样?

网友:
没有办法,再回复几条,凑10分了,下载一个试试看。

网友:
再来一条。下载试试看,有用没有用,都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下载的1.0的版本还是不对。网卡就不对。图纸上是40角的AR8151,而1.1的实物是48角的,可能是8111F。我的就是网卡灯不亮,系统检测不到网卡。换了一个8111F的芯片还是不行,迷茫中,不知是哪里的问题。其它都正常。

网友:
新手学习,来捧场,凑点字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