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A555M-DS2 跑01C5

楼主(2016-11-05):
触发后跑1A1F,刷BIOS后重复跑01C5 测量到IO的时钟电压不对, 33M有1.6V,48M 0V,各位大神怎么处理,,

网友:
不妨换个IO看看先

网友:
换了IO,加焊了桥,还是老毛病,,

网友A:
查下有没有断线,没有断线换FCH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有没有断线,没有断线换FCH

没断线,没桥换,只能报废了,,

网友:
这种可以看下晶振

网友:
晶振更换了,还是一样的故障,有点怀疑是桥的问题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