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上电0.02维修 一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待机 正常。。开机电流停在0.02 实测无3v5v转换电压,susp高电平 不正常 、实测ec116pin susp#在触发后无高电平输出 ,以为是EC问题 (因为以前遇到过,凭经验害死人)换了还是一样,检测ec的复位 都正常 在往前推测南桥没有发出SLP_S3#到EC的6pin,判断是桥坏。 换HM65后正常。

网友:
RTC  晶振 什么的都不查直接换 ?

网友:
可以先刷bios再换桥的

网友:
G470 有很多都是桥虚焊的哦  不需要换哦

网友:
应该加焊就可以的,不用换吧

网友:
显卡  桥  大部分都是这问题 G4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