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荣耀畅玩4X(全网通)大电流不开机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荣耀畅玩4X(全网通)大电流不开机维修案例

  一、现象、问题描述

  故障单描述为不开机,经检测按开机键无法启动手机,使用程控电源单独给主板上电发现为大电流故障。

  二 、关键过程、 根本原因分析

  1)目检故障单板上的器件没有明显的外观不良现象。

  2)使用程控电源单独给主板上电,发现上电漏电520mA,这时我们都知道第一步首先触摸主板上的器件有无发热现象,触摸到PMU发烫,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PMU损坏,需要做进一步测量。

  3)我们需要测量究竟是哪一个地方或是线路短路,测量到VPH_PWR线路为短路状态,我们再测量其他供电线路发现并没有短路。检查VPH线路上的器件无明显外观不良,根据电路图分析,由于VPH_PWR线路上的器件众多,都有可能造成短路从而引发PMU的发烫,也有可能是PMU内部损坏造成,这时我们可先拆下L701来判断是哪一端短路。

  4)拆除L701后测量为U201端短路,这时我们可判定为PMU(U201)损坏。

  三、结论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201,重新上电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一修一个准,楼主修机真快

网友:
楼主好棒,希望有时间多多发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和我之前修的一样

网友(2018-07-17):
分析精准,国产机需要这样的帖子。

网友A:
我的就有一台插电源直接短路了 不是u201短路!是主板短路了怎么个思路?

网友:
好贴,思路清晰判断准确,功底扎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就有一台插电源直接短路了 不是u201短路!是主板短路了怎么个思路?

短路的时候电流多大?机器什么情况?你都不说清楚人家帮你想象吗?神仙来了也无法.

网友(2018-08-26):
断开全部电感就知道了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