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荣耀畅玩4X(电信版)单板U801失效导致相机打不开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1-05):
荣耀畅玩4X(电信版)单板U801失效导致相机打不开维修案例

     一、现象、问题描述

     流程卡描述的故障为不开机,经分析,判断为CPU问题,更换CPU后,开机正常,但后摄像头打不开。

     二、关键过程、根本原因分析

     1)更换前后摄像头,重新测试,故障依旧。

     2)目检J2101外观良好,周围器件无缺件、移位等现象。

     3)由于不能开启相机,相关的电压无法测量的到,只能测量相关线路的二极体值是否正常,联想到故障的特别性,要使照相机能够打开,就要具备必须的电压,那么极有可能是由某一路电压突然出现异常才会造成故障,所以首先对供电线路进行测量,但测量供电线路的二极体值没有发现异常。

     4)经过分析,J2101附近的5个共模电感中有一个损坏或二极体值异常,都会导致摄像头打不开,经过对比测量,发现共模电感T2101的二极体值比其他4个共模电感的二极体值小0.015,(T2101二极体值为0.47,其他的共模电感的二极体值为0.49)初步判断此路信号有问题。

     5)测量T2101两端的二极体值都是774,由此可判断CPU损坏,正常测量值如下:

     三、结论、解决方案及效果

  更换U801后二极体值正常,照相功能正常,故障排除。

     四、经验总结、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

     1)照相类故障,首先要了解工作原理及需要开启的电压,再测量共模电感的二极体值。

     2)要耐心测量,不要过于浮躁;特别是在找不到问题的时候,多去思考故障的根本原因,当然,鉴于每个人的知识量与能力的差别,对于无法定位出来的故障应多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,做到不耻下问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维修能力。

     3)定期学习并参加相关的维修培训,员工也要加强自学,多去读读维修案例,总结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