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5A97 R2.0 15秒关机

楼主(2016-11-05):
客户的一块华硕板,M5A97 R2.0  RVE:1.0 ,来的时候是USB报错,15秒关机,老司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上手先打USB的阻值,正常,上电测电压也正常,没办法,下一步只能查图了,USBOC#来到822,472,这里了,心想822肯定是你了,都换了还是一样,再测下电压3V,正常呀,以前都是这么修的,都会好的,没头绪了,干脆把USB接口都拆了,还是一样。抽支烟冷静下来再想想还有哪里会引起这个问题,桥坏了?不对,尼玛BIOS都没刷怎么能怪SB呢.找了个BIOS刷上去就好了,我去,一开始怎么没想到先软后硬呢,走了弯路给大伙提个醒,最后附上亮机BIOS顺便问一下我怎么只能上传一个图,还有好几个传不上来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华硕M5A97 LE R2.0 rev1.0亮机bios .zip

网友:
一看就是USB 822坏了。

网友:
这种BIOS坏的很少见哦

网友:
bios问题很少见 哈 这个故障

网友:
15秒关机,就从USB开查就行了

网友:
没见过这个故障。。。。正常应该往温度或者温度检测方面想的吧

网友:
还从来没看到过  BIOS 引起得15秒关机的呢

网友:
难以置信

网友:
真是奇才啊, 这也能往BIOS

网友:
15秒掉电很少B坏掉的,,,,你这板可能会不稳定,,我遇到过很多换了电阻,有时关机,,有时不关,不过大多数都是不关机的

网友:
楼主最发多测几下,,返修对自已生意影响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