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3 移动版进水触摸失灵维修一列

楼主(2016-11-05):
最近接了台小米3  进水。
然后对起清洗  吹干等
试机 显示 声音 信号都正常,唯一触摸失灵。

如图

后来测量电源管只有4.2V  1.75V  而无2.8V输出的。于是拆下该管子。在附近找了个2.8V飞线过来。测试试机触摸恢复正常。
如下图

网友:
主供电2.8V电压不正常  秒杀了啊

网友:
不过还是很不错的这是手机维修中比较常用的方法,飞线,

网友:
怎么确定那个是给他供电的呢???

网友:
经典的借供电飞线案例。思路清晰!

网友(2016-12-05):
人家有图纸

网友:
我  连机都刷不了

网友:
这个图很详细,简单易懂,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你的图纸贡献一份吗

网友(2017-01-17):
收藏了,以备不时之用!

网友:
上面仅是触摸供电吗

网友(2017-04-01):
估计有参考图纸吧

网友:
得有个最强大脑才能找到这种故障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