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61-S3-B3

楼主(2016-11-05):
品牌:技嘉GA-P61-S3-B3
故障:开机可以显示,但是卡logo 过几秒钟断电。
维修:BIOS的问题 我在另外一块好板上面直接找的BIOS装上去直接亮机  不断电了
本来想把BIOS备份一下上传上来的 但是刷bios的机器好像出问题了 所以没办法只能说一下这现象的解决方法了。有用的朋友加个分  谢谢了
   这图片是我的好板 只有等刷bios的机器好了再说了  bios的型号是mx 25l3206

网友:
官网的bios可以用

网友:
这个板没有双BIOS啊

网友A:
这个板子可以直接BIOS兑换吧。

网友:
技嘉的通病  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可以直接BIOS兑换吧。

我前面调换了 没得用

网友:
下不为例  不要乱评论刷分

网友:
我刷bios的机器坏了;  刷不了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