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S3-391不开机

楼主(2016-11-05):
客户机器无待机电压5V,和3.3V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求解!

网友:
有的机器待机是要是要触发后才有的 重点是查查EC有没供电   排查触发条件

网友:
支持楼上,有些机器待机本来就没有3V5V

网友:
待机都不正常,先查待机芯片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