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代及五代以下手机维修技巧

楼主(2016-11-05):
本帖只有一句话:遇到难修的故障,直接搬套件即可,没必要费时间,淘宝一块ID板只要60-70文。

网友:
这样发贴有啥意义呢

网友:
  你直接说放弃不修了得了

网友:
搬套件再加60-70的id板,得收个200吧,5代以下200块维修费,估计没几个人愿意修了

网友A:
这个帖子真是没有意思,再说啦,搬板不是一般人可以的,cpu比较难搞

网友:
我倒觉得查线路简单  除非CPU或者小电流

网友:
搬套件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 需要焊工和经验

网友B:
5代,5S搬套件简单。不用换CPU,搬个套件都搬不好还是洗洗睡吧

网友C:
可以是可以,但价格接近买二手机的一般,一般客户接受不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代,5S搬套件简单。不用换CPU,搬个套件都搬不好还是洗洗睡吧

不用换cpu也需要很好的手工才可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是可以,但价格接近买二手机的一般,一般客户接受不鸟

现在一个二手的5s才5 6百块钱,如果收费高了,客户肯定不接受

网友:
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帖子真是没有意思,再说啦,搬板不是一般人可以的,cpu比较难搞

5代不用搬CPU。费用还是高。昨天一个开关键有问题我说换一下80。都不愿意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想就错啦,比如说某个供电或者信号有问题,很快就修复啦,搬板风险高,成本高,耗时久。除非主板板层有问题修复不了才需要搬板!

网友:
换板不是也差不多。。

网友:
自己斟酌花掉的时间有没有意义咯

网友:
呵呵,大纲大哥大嘎达是个

woaimeinv5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直接给别人修得了,赚个中间差价省时省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一个二手的5s才5 6百块钱,如果收费高了,客户肯定不接受

有这么便宜的5S吗,我要一部

网友:
水积分。就这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