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s400 超级笔记本 时常不开机,偶尔有掉电现象

楼主(2016-11-05):
联想IdeaPad s400 有时候可以正常按开机键亮机,偶尔不可以;不可以的时候多次按重启键则可以亮机。——》偶尔出现在滚动条或者进入系统后突然黑屏断电。拆开测,按键都正常,电压也这样。排除电源问题,求各位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先刷BIOS,在测试其他的啊

网友:
时开时不开  刷BIOS是首选

网友:
先刷BIOS 吧!!

网友:
我的电脑就是卡在联想标那里  就不 进去了  刷BIOS好了

网友:
s400 这款cpu是集成的吧?记忆中修过,先刷bios吧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