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G31M3 V2 MS-7529 无内存供电 UP6103S8

楼主(2016-11-05):
V星G31M3 V2 MS-7529 无内存供电 UP6103S8

UP6103S8 8脚。1脚12V 2脚0V 3脚GND 4脚0V 5脚12V 6脚0V 7脚4V 8脚0V 。找了相关资料7脚正常应该是1.5V。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,有APW7120芯片。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?

内存没有供电,供电IC : UP6103S8 用了RT8105 代换无果,用了FP6321A代换无果。判断不是内存电源IC出问题。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没分了,占个前排!

网友A:
看PDF引脚定义,一样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PDF引脚定义,一样就可以

如果芯片结构不一样的话,是不可以代换的。

网友:
看PDF引脚定义

网友:
最好用原型换吧。

网友:
APW7120 好像说不可以,会冒烟的。难道去淘宝买一点啊。

网友B:
最好还是原型号换吧   再不然  代换后把上管拆掉试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好还是原型号换吧   再不然  代换后把上管拆掉试机

现在在梅捷主板上找到了一个UP7719U8电源管理芯片,能不能代换上呢??

网友C:
*脏话*,发神经了,我再把UP6103S8焊回去,这次发神经了,现在内存有供电了,测量内存供电5V,升高了。怎么办才好?

网友D:
BOOT脚电压  多少 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*脏话*,发神经了,我再把UP6103S8焊回去,这次发神经了,现在内存有供电了,测量内存供电5V,升高了。怎么 ...

最好是原样代换,x宝上买把多买几个

网友:
无供电一般都好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OOT脚电压  多少 呀

BOOT 、1脚有12V。

网友:
是不是周边不良了?上回去测下看芯片工作电压吧  芯片最好原值代换吧

网友:
UP6103S8不能代换,工作原理不一样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换一个一样的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