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15-e029TX

楼主(2016-11-05):
HP-15-e029TX 惠普15寸新款本,板号:DA0R62MB6E1,故障为开机无显示。上可调电源,电源口的指示灯不亮,待机0.06,有点偏高,按开机键电流0.18a停止不动。拆机,看板子没有明显故障,测3.3v,5v 待机无,开机后3.3v 正常,5v 只有2.3v。因为这款机器3,3v,5v是单独芯片控制 的5v是NB669,3V是NB670,上下场效应管和芯片是集成在一起的类似芯片sy8208B ,想是不是5v芯片坏了,更换后故障依旧。 看来不是芯片坏了,回到最初,电源指示灯不亮,hp的机器有个特点就是插上电源,电源口的小灯的亮,不亮一般后期都不正常,hp g4就是这样。思路还的从这个灯开始,查灯供电是+5VPCU,该电压没有,查该电压是pu10 6脚发出的,按以前的传统芯片 该脚查上19v 就该输出,实测无,这时思绪有点乱不知从那下手。 看到图纸pc229电容 和这个电压有关查该电容,在板子上找该电容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电容pc228有点不正常引脚有点腐蚀,用表一侧该电容短路,查图pc228是pu10 11脚pvcc滤波电容,拆掉该电容再次测不短路,更换电容,插电源指示灯亮了,再测刚才测过的地方电压都正常了,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正常。我觉的这次是运气好,不是直接分析出来的,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不怕麻烦,一个脚一个脚的测,先把外围元件排除。

网友:
楼组 技术刚刚的

网友:
遇上一台一样的故障的

网友:
我只能说 你很牛B

网友(2018-05-24):
谢谢大哥分享祝你天天发财.你这贴子救了我一台机子我本打算死刑了.机子开机芯片发烫.换了一样.我以为板层问题呢.

网友:
谢谢分享,技术刚刚的, !!!!!!!!!!!!!!!!!!!!1

网友:
楼主的心确实细!!!拆机发现此电容确实是一端"腐蚀",更换一颗后开机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