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 笔记本,按重启键才可以上电 偶尔掉电

楼主(2016-11-05):
联想s400 笔记本, 前期偶尔按开机键可以,现在经常按开机键无用,需要按重启才可以开机上电;该笔记本偶尔出现滚动条或者进入桌面的时候掉电,拆开测试开关触角正常,电源也正常,温度正常。系统去24g+机械盘,改为120g固态盘win7系统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主板坏了, 换个主板包好

网友:
测量开关键是否粘连

网友:
排除开关粘连

网友:
应该是板子出故障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EC问题

网友:
你这个是换了硬盘解决了掉电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