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杆音响插u盘不输出

楼主(2016-11-05):
外接音频输入正常发声。插U盘没生音,仔细听有卟卟声。测mp3解码器有5v 、3v,usb接口完好,4558D运放 8脚3v  6脚2v多,晶振没看见,晶振位子上有个像陶瓷电容的黄色东西。怀疑4558D坏,淘宝找不到这个板子,也不清楚到底是那坏。手头没贴片4558D,直插的能替换试试不。

网友A:
Y1就是晶振,只不过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金属外壳封装的而已!

网友B:
一模一样的板可能少,万能的多, 这东西便宜的要死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模一样的板可能少,万能的多, 这东西便宜的要死...

万能的usb 、螺丝孔、对不住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Y1就是晶振,只不过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金属外壳封装的而已!

对  貌似是晶振问题  都裂了!  Y和X代表晶振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对  貌似是晶振问题  都裂了!  Y和X代表晶振!

这个晶振是什么频率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晶振是什么频率的啊

这个好查 参考一下别的机器看看 另外把零件拆下来 应该标注了频率  实在不行就查查是哪个芯片的晶振 插芯片的数据手册

网友C:
晶振有12.om字样,仔细看没破例,估计是拖焊ic后棉花松香水擦拭时粘上的棉花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万能的usb 、螺丝孔、对不住啊

热熔胶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晶振有12.om字样,仔细看没破例,估计是拖焊ic后棉花松香水擦拭时粘上的棉花丝

12.0m====就是12M的晶振啊,同型号的4558是可以代换的

有一定音量的卟卟声,4558应该是好的,重点查电容

网友:
重点了解原理

网友:
这个晶振好像没见过!和笔记本不一样

网友:
热熔胶可以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换Y1先吧

网友:
从来没修过这种东西,看来做维修以后什么也得学着修理啊。。

网友(2017-04-15):
我手头也有一个,插U盘显示和操作都正常,就是不出声,而且开关一打开就可以听听卟卟卟的连续声音,靠近喇叭输出部分IC是4558D贴片,CD2399GO(16脚混响处理IC),直接输出连接至低音喇叭的IC是CS8508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