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LED32R5500PDF灯亮不开机

楼主(2016-11-05):
接手一台康佳LED32R5500PDF灯亮不开机,按键遥控都不管用,拆机检测电源输出7v  、30多v。测各路电压都正常N805 5.3V     N804  2.5V      N814  3.3V   N806  3.3V  ,只有1.2v没有,因为N801的7脚低电位,主芯片没有给开机电压,强行把N801的7脚拉升到3.3v,1.2v输出正常。电源强行开机,输出12v正常,说明电源没问题,查主芯片复位也没问题,晶振代换也没问题。硬件没问题重写mboot也没效果。打印开机信息打印不出来。维修陷入困境。于是只能淘宝买块整板吧,200多大洋,心疼啊,到手后装机还不开机故障依旧,晕晕晕晕。板子是坏的???,不会吧这么巧。不知哪来一个想法把原机led灯条去了,从别的机子上引来led灯条插好,开机,我滴个娘啊,开机音乐来了,灯条亮了,拔掉led灯条开机还是指示灯亮不开机。反复试验原来这个机子led灯条坏了,造成电源空载不开机,走了好大的冤路。请大家注意这个机子电源  背光  主板三合一的,led灯条坏会造成灯亮不开机,遥控按键都不管用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收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