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m-plus重启,已修复。

楼主(2016-11-05):
华硕b75m-plus重启
主板是网上买的二手板,开始装机安装系统都是好的。过了2天就一进系统重启。进bios看是12v电压检测出来是14.3v了。搜索论坛华硕的贴。没有b75m-plus的贴。有图片的位置也是不对的。按照其他贴的思路。从12v测量芯片边上的电阻 是图片上空的地方数过来第三个电阻。应该是10k的,拆下来测量是11.3k了。换了一个,开机就显示华硕标志。再仔细看了电阻一个脚没有焊接好。补了一下。开机进系统正常。现在还在长时间试机中。
还有刚刚中午堂弟拿原来修理过的不显示了的笔记本过来修理。老毛病也搞好了。(原来是显卡虚焊的,现在是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)。

网友A:
笔记本显卡虚焊  是加焊的吗   还会返修吧

网友:
10K的电阻,变成11.3K应该可以的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显卡虚焊  是加焊的吗   还会返修吧

现在报换显卡 没一个人换的

网友:
回复2楼的朋友。原来修理是一年了的,原来是热风枪吹显卡的。现在是液晶屏插主板的排线接触不好了。原来修的时候还是数码城修理店修不好了拿回来的。想起来了,当时我先用香蕉水洗再洗衣粉加水洗了主板的。不知道是洗好了还是吹好了。
回复3楼的朋友。电阻没有换的时候12v是14v多显红色。现在是13.2v虽然也是高了,但是显示是绿色的。现在进系统不重启。

网友C:
对于我来说,这么小的电阻太难焊了。就是图片上排右边102排阻过来一个空位置再第3个电阻。焊的时候3个都焊掉了,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好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报换显卡 没一个人换的

要是手机报换个显卡  估计都会换  可惜手机的显卡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手机报换个显卡  估计都会换  可惜手机的显卡。。。

一般第一次都是修修 第一次修修 还能用段时间 现在是冬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于我来说,这么小的电阻太难焊了。就是图片上排右边102排阻过来一个空位置再第3个电阻。焊的时候3个都焊 ...

用热风枪  加点助焊剂  自动归位,爽歪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