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45,换了硬盘转换管子就不亮了。

楼主(2016-11-05):
客户那里拿来说不认硬盘,后面我拆开发现一个管子坏了,都烧糊了。然后我换了一个管子,结果就不亮了。如图,10秒关机。关机后电源风扇一直转着,而且在此开机不亮了,拔掉电源开机有是这样。显卡供电也没有了。那个大神教教、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   帮你顶顶吧

网友:
放电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试过,没有用

网友A:
这个提示主板压根没有开机彻底,没修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提示主板压根没有开机彻底,没修好呢

没有,后面发现还烧了其他的,显卡也挂了。最后换的主板

网友:
MOS管烧了,,看看与他相连的芯片啊!!一起换试试了!

网友:
换上去不行的  拆下来不上   能否正常开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