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选择黑色的时候,显示器图像发红条纹状

楼主(2016-11-05):
显示器选择黑色的时候,显示器图像发红条纹状D:\zz

网友A:
可以检查一下屏线,如果不能解决问题,再考虑写一下程序

网友:
图片没上传成功

网友:
就单 单  选 择黑色的时候这样吗

网友:
一般情况是亮度过高。降低亮度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检查一下屏线,如果不能解决问题,再考虑写一下程序

最好说下 显示器的型号 品牌等 便于参考

网友:
一般是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

网友:
屏线插插试试

网友:
我也有台黑色部分图像发红条纹理状,给我放一边了。到现在都没动它。

网友:
是屏线的问题  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