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40一体机不能进电脑模式,求助中,重谢!

楼主(2016-11-05):
联想一体电脑B540,可以看电视,进电脑,会出现POWER-Saving,然后就黑屏,没反应了。开始换了TV板,故障依旧,然后又换主板,故障还是一样,然后试了CPU、内存、电源、高压板。最后只有显示屏没有试了。请问哪位遇到过这样情况?或者谁能搞定,必重谢!

网友A:
按开机无显维修吧,这机器多了个视频板,好长时间没拆过这机器,忘了里面是什么结构了,不知你说的TV板是不是传说中的视频处理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开机无显维修吧,这机器多了个视频板,好长时间没拆过这机器,忘了里面是什么结构了,不知你说的TV板是不 ...

什么按开机无显维修?TV板,就是视频处理板,看电视的那个板。也就2块大板,一个主板,一个电视版。还有小的高压板。就没其他板了

网友:
那时省电模式!在BIOS找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——Power Saving Mode——Disabled禁用即可

再不行。就是bios需要刷程序啊。什么什么的

网友:
这个是电源记忆模式   应该是电脑这边没有亮机   看看59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