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30i 喇叭无声维修

楼主(2016-11-05):
小小白琢磨了一下午的结果分享:
机子拿来时说喇叭没声音外接耳麦正常
按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换系统,还一样
拆机换喇叭,还一样
怀疑声卡问题,换了声卡,结果还一样
无奈只好打开图纸查声卡工作条件,可是对声卡的信号名称及作用不是很熟悉,查了一圈供电量了阻值什么的都正常就没什么头绪了
转头看看耳机插孔,突然想到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如果出问题就会导致这样的故障,立马把图纸切到耳机孔位置,如图:

第6脚HP_JACK_SYS就是耳机插入检测信号,由VCC3_BRG经过电阻R352上拉,未插入耳机时6脚搭在7脚上(7脚是接地的)于是HP_JACK_SYS为低,
此时应为喇叭输出声音;耳机接入后7脚被顶开不与6脚接触,于是HP_JACK_SYS被上拉为高,此时切换为耳机输出
实际测量时发现不论插不插耳机HP_JACK_SYS都为高,果断拆掉耳机接口,开机熟悉的Windows系统声出来了,更换新的耳机接口后维修结束。
X230i 耳机口实物图:

维修完总结时发现,HP_JACK_SYS信号其实可以不用上电测量,只要在插耳机和不插耳机时分别对HP_JACK_SYS信号测量点打阻值就可以判断是否正常工作了

很少发帖,没有经验,这个帖子写了很长时间,刚开始图片都不知道怎么上传,最后还是坚持写完了,希望对各位初学者能有帮助
也建议小小白们没事多逛逛论坛,思路积累多了,遇到困难时总能冒出点奇奇怪怪的想法,嘿,你别说,有时还真管用!

网友:
这个以前学校时提到过,但还没修到过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这问题暂时还没修到过  学习下

网友:
坚持写的帖子 加分了    耳机接口故障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涨经验了

网友:
本子修的少  我算小白 楼主帖子写的很详细  加分鼓励

网友:
有一个一样的联想  一样的故障  今天把耳机取了 就对了   检测信号 无论插入还是不插 都为低

网友:
这个无声的有时加热一下声卡就好啦,有时不好搞

网友:
没声音的时候 以后就多看看音频接口。 其实很多都是音频接口导致的 我都修了好多了

网友:
问题虽不大,但是很有代表性,能坚持发贴更不容易,加分鼓励!

网友:
修这种问题修的少啊,学习了加分

网友:
这种也有  一般不会考虑耳机接口的

网友:
高手嘛,学习了

网友:
七脚始终为高导致的?

网友:
涨知识了,。。以后遇到就知道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