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iPad mini2 不显示求助、、、、

楼主(2016-11-05):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,接修一台iPad mini2 a1489,换触摸屏,今天触摸屏到货,刚好出去,我朋友就想帮我装,内屏怎么都亮不来了,我朋友说,把显示屏排线插反了,看着不对就马上调过来了,也没有开机,之后就再也不显示,我记得我拆机的时候,已经关机了,插反排线的时候也没有开机,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是显示屏坏了,还是主板出问题了,平时都是修笔记本比较多,这个研究不多,望高手指导下,谢谢大家!!!!

补充内容 (2016-11-8 14:18):
屏坏了,已经解决,封贴!!!

网友A:
主板的可能性大 具体还要测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的可能性大 具体还要测下

要怎么测呢,请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怎么测呢,请问?

最好 代换 排除下故障

看下基本的上电电流

网友:
不是有点位吗,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主板的可能性大

网友B:
是不是要代换屏,才知道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要代换屏,才知道啊!

如果有图纸的话,看下图纸的背光电路,还有看电流上的程度,一般都有个参考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有图纸的话,看下图纸的背光电路,还有看电流上的程度,一般都有个参考值。

赔本的生意了,关键是要怎么样才能弄好给人家!!

网友C:
风险太大,我接修的一个平板,发来就内屏有问题,卖家又墨迹,我自己把自己的平板内屏拆掉给他时配上去啦,不过也是第一次换,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啦。像你这种,估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风险太大,我接修的一个平板,发来就内屏有问题,卖家又墨迹,我自己把自己的平板内屏拆掉给他时配上去啦, ...

一个字,惨啊!

网友:
你打下显示通道对地值看看有没有异常。

网友:
这都可以插反 看电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