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开机灰屏已修复

楼主(2016-11-05):
机型:Y470
故障:开机灰屏

1.接到机器是显示灰屏,换屏无果,拆机测屏接口的电压基本正常
当测到EDID_DATA  EDID_CLK感觉不对 ,一个有电压,一个没有

2.打对地值发现没电压的那个偏低,于是往下查,发现到了PCH

3.此机器的PCH已被上家搞过了,索性就换个新的,灰屏也是Y470
的通病了,听说此机的PCH确实易出问题,所以Y470不要直接干显卡
换好后亮机还装了个系统。

网友:
显示故障 目前的机器不但是显卡的事了 更多的和桥有关了

网友A:
新机器显卡现在坏的很少了 CPU和桥坏的多了

网友:
上家以为加焊一下就阔以了 没用勇气

网友B:
这段时间修到一个华硕的灰屏 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 后来换了南桥就就可以了  后来看点位  主板显示接口 那里 都是连着PCH 的

网友:
楼主还是很细心的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段时间修到一个华硕的灰屏 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 后来换了南桥就就可以了  后来看点位  主板显示接口 那里  ...

我也差点搞显卡了 看电路去了PCH才没搞显卡

网友:
我的修的机子桥坏的很少

网友:
现在新机器显卡坏的是比较少了,就算真坏了,显卡成本太高,好多客户接受不了的,桥坏的多些了

网友:
PCH 就是南桥吗?

网友:
这得看是多少几系列的了,5X以下直接给显卡,6X以上直接去桥,所以现在的维修要仔细,

网友:
现在新机器显卡坏的是比较少

网友:
PCH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呀

网友:
很多都是J8E HM65导致的

网友:
牛B,下次修到注意下了

网友:
记下了 。下次遇到了可以参考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,我修的话直接换显卡了。多谢分享

网友:
思路清晰 ,换桥果断 , 厉害

网友:
仔细,要我就换屏,屏线,干显卡了

网友:
最近换桥的每一个1稳定的

网友:
天上掉钱的节奏了!!!

网友:
hm65 爱坏。换过好几个了

网友C:
灰屏的图片上一张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灰屏的图片上一张就完美了。

就是屏亮不显示任何东西 拍出来是黑屏  就没上传

网友:
好像6X以上的机器,桥的故障比较高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,也很容易坏。屏供电也易坏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修过 双卡的灰屏基本都是pch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不要老是做显卡

网友:
这两组信号确实是南桥出的。不过我们的习惯还是先压一下显卡

网友:
经常测这2个信号,就是没碰到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不好搞了

网友(2016-12-07):
楼主辛苦了  有图一看就明白

网友:
pch是什么00.0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桥坏的变多了   显卡变得没有以前多了

网友:
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

网友D:
南北合一桥  也可叫南桥

网友:
好多机子的lvds信号都来自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北合一桥 也可叫南桥
就是单桥是吧

网友:
记下了,留着参考

网友:
修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一般像这样的情况我都是直接干显卡了 学习了

网友:
来自: 浙江杭州
遇到一台一样的 准备搞南桥

网友:
确实是 灰屏要从屏线 接口定义去查 ,总线通往显卡就干显卡通往桥就干桥

网友:
我有个一台y470的没有CPU供电,被人家换屏换挂的,都不知道什么问题?

网友:
lvds信号是桥来的

网友:
又知道了一个通病!谢谢楼主分享!细心决定成败!

网友:
现在机器很多都是桥坏

网友:
细心就有成就

网友:
我修道一台宏基也是更换桥好的,不过我的是白屏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是桥输出的显示信号

网友(2017-07-14):
路过。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楼主好技术

网友(2017-10-29)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。

网友:
这情况我也碰到了。

网友:
很多时候确实会误导,没结合电路图会误以为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二修机都能搞好。确实 佩服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分A卡和N卡的,A卡出问题的多,相对来说N卡出问题的少些!

网友:
学习了,让我们这些新手少走了很多弯路

网友:
y470要是说去直接换显卡的就是无脑  把独显供电一去一切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段时间修到一个华硕的灰屏 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 后来换了南桥就就可以了  后来看点位  主板显示接口 那里  ...

准确的来说,PCH不能叫南桥了,应该是单桥的南北桥的集合

网友:
EDID信号短路了,看来上家换的PCH有问题啊

网友:
现在好多I系列的机器屏线接口是直接和桥相通,而不是通向显卡的。

网友:
桥坏了 加焊也不会好的 只能换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机器显卡现在坏的很少了 CPU和桥坏的多了

确实是这样的,超级CPU坏的多,APU坏的也多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通病多多。。。屏EDID直接进的P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