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50 H67桥 不亮机

楼主(2016-11-05):
H67桥 独显 I5 接手故障如下:
电流0.004能触发 上电0.125左右 (有待机3.5V)待机芯片等都无高温!
根据时序查

时序EC 已发出上边时序PM_RSMRST#和PM_PWRBTN#,桥就是没发出PM_SLP_S4#
当时认为桥坏的可能性高,于上订了3片桥来更换,第一个换后上电0.003到0.145来回跳。查无待机3V和5V 并且待机3V和5V温度非常高。
心想是不是桥买的就是坏的,于是再换一片故障同上来回跳,并且无3V和5V另外 待机51125温度高!
检查1D05V_PWR电感对地大约30不知道是否正常!

现在接上电源就来回跳,下边不知道如何休。特求老师帮助!!!!!

网友A:
不上桥 待机电压都能正常产生?上桥待机就不正常 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上桥 待机电压都能正常产生?上桥待机就不正常 ?

是的,换了二个桥没待机了,二来回跳!问题是换了二片故障都一样!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,关注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换了二个桥没待机了,二来回跳!问题是换了二片故障都一样!

一开始有待机的 换了桥待机异常  取下桥待机正常

桥的可能很多 具体在查查

网友:
最喜欢头痛这种问题了,换了东西出了新问题,不知道是东西问题还是原本机子问题或者手工问题

网友:
楼主没查查桥的触发条件

网友:
仔细观察桥周围正反面,是不是换桥的时候意外造成短路或者元件移位,理论上更换芯片和焊接没有问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是不是集显,这破板我前几天也遇到 过,换桥还返修了,艹蛋的玩意,又换了片新桥目前没问题,也是待机芯片发烫,电流瞎JB跳,偶尔能亮机,我换过EC。

网友:
有时真的很烦人啊。上次换了五个EC才好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头痛这种问题

网友:
桥的条件查了吗,,s5电压什么的

网友:
现在的芯片良品率不高啊。

网友:
可能换桥弄掉了小元件

网友:
关注一下,等待楼主最后结果!

网友:
检查一下线性电压是否短路?

网友:
线路问题应该不是桥坏

网友:
这下没搞头了

网友:
查一下乔供电和桥下面的小电容,应该是有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