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大神们铁板深夜求助!!GA-78LMT-S2P REV:5.0 复位灯三秒闪一次

楼主(2016-11-05):
别的不说。复位灯闪的时候cpu复位也跟着闪。 cpu内存等供电正常。
以下配件我已经换过请不要重复说换啥,讲出道理我在换。
1.IO我换了不行。还是闪。不跑码
2.南桥我换了不行。还是闪。不跑码
3.北桥我换了不行。还是闪,不跑码
4.时钟我换了不行。还是闪,不跑码
5.cpu供电芯片我换了不行。还是闪不跑码6.bios已经刷了好几个版本,还是不行。闪不跑码
7.外设声卡网卡应经拆除,还是闪,不跑码
8.cpu换过了。还是闪,不跑码
如果有思路的说出信号,如何感觉我换的桥或着换的配件还是 有问题,讲出道理我在换一个新的。

网友:
来个人,给捧捧场。光看不说假把式。高手们不少啊! 咋没人发表一下见解呢?这么深刻的问题。咋没人好奇呢???

网友:
一张主板的大件都动过了,,,。

网友:
cpu替换过没有,PG信号是否正常,近来也为一块复位灯闪的头疼

网友:
好像有贴子说,技嘉的键鼠接口芯片坏,也会这样

网友A:
复位灯闪  按照不跑马来修 供电都正常的话 在测下a13  a14和pci的b16时钟正不正常  如正常的话  在查 atxpg和vrmpwrgd其中vrmpwrgd是重点  如pg也正常的话 就查南桥的各大供电 和小供电

网友:
高人真是多啊,换IO ,换南桥北桥,这样换法修起来也不够工钱啊。值吗?

网友B:
换这么多 焊功不好的话  多生出别的毛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复位灯闪  按照不跑马来修 供电都正常的话 在测下a13  a14和pci的b16时钟正不正常  如正常的话  在查 atxpg ...

PCI时钟33M完美时钟。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这么多 焊功不好的话  多生出别的毛病

哪里啊。换个桥小意思了。故障现象一点没变化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PCI时钟33M完美时钟。有。

供电  时钟都正常了 就查pg   拆外设

网友D:
PWRGD_SB 是不是也跟着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供电  时钟都正常了 就查pg   拆外设

外设全拆了。就是cpu的       1脚3.3V跳变。  47脚0.95V稳定。   1脚接的原件很少。 47脚也接触的很少。直接断开线路把信号给过去。复位灯就灭了。就成无复位了。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GA-78LMT-S2P Rev5.02.pdf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GA-78LMT-S2P Rev.5.0(零件位置圖)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WRGD_SB 是不是也跟着闪

对就是这个意思。跟着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WRGD_SB 是不是也跟着闪

cpu供电芯片的 47脚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外设全拆了。就是cpu的      1脚3.3V跳变。  47脚0.95V稳定。   1脚接的原件很少。 47脚也接触的很少。直 ...

47脚电压是不是低了   3.3V上拉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47脚电压是不是低了   3.3V上拉啊

我看了图纸。就接着1K电阻。 别的没有接着。 SB_PWROK也挑。NB的轻微条。 rest  4.7V轻微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看了图纸。就接着1K电阻。别的没有接着。SB_PWROK也挑。NB的轻微条。 rest  4.7V轻微跳

DR106  板上没装?

网友:
没有装原件

网友A:
补一个上去  看图纸应该装了

网友:
开机针,用示波器,能瞬间看到一个低电平。用万用表看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一个上去  看图纸应该装了

对不起了。刚才找错了。这个DR106有件,一端3.34.一端0.94V。 我把信号链接的1K电阻去掉。就是这个DR106就恢复到了3.34

网友:
这个有没有看2.5v

网友:
我手头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