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液晶显示器V193WV BIOS

楼主(2016-11-05):
连主机通电黑屏,断开信号线却提示无信号输入。

网友:
把接口查一查吧

网友:
这个不像是程序的事  还是查下vga接口的 钳位二极管

网友:
写程序查接口,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,检测一下,能找到代替就是换下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行场信号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是三极管的问题

网友:
VGA口旁边的三极管,2个一起换

网友:
屏幕发白是MCU的事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