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5不触发,开机键有3v左右电压,按开机键电有跳变,但还是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05):
Bios 的第一第二脚都有3v左右电压,io也换了还是一样,bios还未刷,是不是bios可能性比较大?

网友:
刷个bios比查电路快吧! 这个还发个帖子啊! 刷bios再说。 不行就按照时序修。

网友:
怎么跳变的,虽说电流不一定准,但至少是个参照啊

网友:
有发贴等回复的功夫就不如先刷个bios试试,备份原来的bios说不定以后还能用上,一举二得

网友:
电流有变化吧?应是触发掉电故障吧?楼主.

网友:
按时序修吧。amd COMS电池也有关系哦

网友:
不触发按时序。

网友:
机器过来拿只要不短路  刷个bios在说

网友:
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行,那里出问题

网友:
找图慢慢修了,维修没有那么多通病。

网友:
EC到桥的的有没有跳变,EC条件和桥的条件